outline ,routekeepin 和package keepin这三个相对尺寸

楼主(2011-07-06):
画板子时碰到outliner,outekeepin 和package keepin这三个东西,比如是一个矩形框,从外往里依次是是outline、routekeepin 和package keepin。那么依次往里面缩小多少mils合适,想用Z-COPY来操作。

网友:
package keepin 我没用到过,
routekeepin  我一般内缩10mils  具体有什么规范还是什么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告诉我这个尺寸。

楼主:
是不是这些都有国际或者国家标准呢

网友:
一般route keepin距板框内缩20mil
package keepin距板框内缩120mil
可以适当调整,不局限于这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先记下这个尺寸,想明白PCB厂家的工艺是怎么规定的这些尺寸的,有没知道的说下情况

网友:
勘定缩的越多越安全嘛,但对应的就是成本了,所以还是要看自己公司的要求和成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