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安规知识

楼主(2011-07-06):
请问多层PCB板,在表层需做基本绝缘、工作绝缘、和加强绝缘的地方在对应的内层只做固体绝缘合理吗?固体绝缘的值是多少?没有安规方面的论谈,还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固体绝缘可参照IPC2221的标准.

楼主:
谢谢,那前半部分有没有答案呀?
多层PCB板,在表层需做基本绝缘、工作绝缘、和加强绝缘的地方在对应的内层只做固体绝缘合理吗?

网友:
内层最好和表层应满足的间距一样,减小了不好。

楼主:
内层和表层的电气间距能做到一样,固然很好。但有时不得不考虑PCB板的利用率,就是不用固体绝缘的方式做,对于用于环境较恶劣的PCBA板,内层的环境污染等级应该会小于表层的环境污染等级,所以内层比表层的电气间距小是成立的。版主所截的中B1项数据是内层的电气间距,但在实际应用中似乎又太小了,希望高手们继续讨论。。。。。

网友:
成立归成立,如果你真的把内层的电气/爬电距离减小,并且要过认证的话,多半是需要额外的验证试验的。不过认证没事。
要减小的话,内层距离可以按照密封环境算。

楼主:
密封环境如何算电气间距呢,有没有标准?

网友:
可以看看60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