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DSP2812封装的问题,折磨小弟一天了,希望帮帮忙啊!

楼主(2011-07-06):
orcad中画了一个2812的176管脚的原理图,然后在PCB EDITOR里画了它的QFP封装,也是176管脚的!后来放置元件的时候提示E- (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后来又画了一个BGA179管脚的封装,结果还是出现上面的提示!
我就把原理图改了又改,结果还是一样!谁能帮帮忙,解决下啊?

楼主:
来个高手帮帮忙啊!!!1

网友:
    显然是原理图库的定义有问题……

网友:
    原理图库的PIN定义可能和PCB的PIN定义不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中间也有个脚没算,管脚没对应上,对一下就好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理图的第89个引脚是089,而封装是89,就差这么一个0,就折磨我好几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