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DR布线的问题,在DDR和FPGA中串接电阻的数据线,控制线和数据线都串接电阻

楼主(2011-07-06):
参考设计中说数据线和DM DQS 放一层
控制线放一层    地址线放一层。而且串接排阻都放在中间,如何能实现不换层那?
关键是串接33欧排阻,必定得打几次过孔。

目前完成控制线底层排阻也是底层,地址线顶层排阻也是顶层,数据线这块不知道怎么布线了

楼主:
如图所示,绿色是已经布的地址线,黄色是已经布的控制线,飞线是数据线和DQS DMS线,保证这些线在同一层。

另外也请教各位这个布线存在的问题,谢谢。

网友:
是DDR1吧!
经验上讲是把控制地址放一起走一层,当然不能做到是可以换层的;数据线8位加DQM DQS 为一组,同一组走同一层就是了。排阻的位置没有特殊要求,源端、末端、中间都行貌似,现在的ddr2设计排阻也没有特殊要求了。当然不同器件还要看看datasheet!贴一个以前做的DDR 一拖二的,希望能有参考价值。

网友:
恩,楼上真热心,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