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做好的封装库整体移到某个坐标点上

楼主(2011-07-06):
已经做好了一个封装,现在想把封装整体移到某一个坐标上,比如让PIN1脚的坐标为(0,0).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如果只是将PNI1脚定为 X 0 Y 0 那太容易了.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元件封装整体移动,并且使pin1脚的坐标是0,0.请求详细的过程。

网友:
    我是这样的,先F4看下PIN1的座标,COPY座标
后点SETUP-----Change Drawing Origin
再在命令行里输入X空格拷入刚才的座标后回车
    完了

网友:
    如果PIN在格点上就更好办了,直接执行SETUP-----Change Drawing Origin后鼠标左点这个格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下,因为有些元件不是自己做的,不在第一管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15.7没看到那几个 操作命令,F4按下去没看到坐标,是不是15.7没有这功能

网友:
    display---Element,查看pin 1坐标,然后移动到x 0 0
    或者直接设置pin 1为原点

网友:
    首先我喜欢原点在器件的中心位置,这样好布局

要移动非常好做,15.7先f5查看pin1脚坐标(x, y)
打开所有颜色,使用move命令,在find里面使用all on

    用鼠标把期间整体选择,随便点个地方
    先移x轴, ix -x
    然后再同样方法移y轴,iy -y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看到坐标值,很高兴。谢谢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了,要2次移动,第一次移动ix,接着敲入iy就不行了。在来一次move,移动Y坐标。不知道我的15.7为什么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使用命令移动,每次都要先选取要移动的东西
    你ix -x后完成了一次move命令
    再移动时要重新选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这样^^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