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安虚拟打印机到底可不可以输出PDF呀?

楼主(2011-07-07):
我安了虚拟打印机可是在Layout里不好用没反应,但在别的里都好用,请问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先確定在Layout中,其它的打印機是否可用? 如果其它的可以打印,就pdf打印機不行的話,就重裝下pdf打印機,如果還是不行見議重裝PDF打印機及PADS...(很笨的法子.看個人的選擇了...)

网友:
你先随便打开一个Word文档,看下文档是否可以打印成PDF文档。如果可以的话就证明PDF打印机安装成功了。Layout里面也就可以用PDF打印机了。如果还不行的话,也只能重装PDF打印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个虚拟打印机在别的软件里好使就是在LAYout里没反应,请问你的可以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用不过就是在layout里不好使在logic里都好使

网友:
我的Layout和OrCAD都可以打印成PDF文档,你要不换个PDF打印软件试试看吧。

TinyPDF 1.0.2195.1000 PDF虚拟打印机.rar

网友:
可以打印的,在CAM菜单里面打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下了安上后还是不好用我安上了,可是点完确定就没啥反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嘿嘿谢谢了
我用9.2输出 了

网友:
用得装虚拟的打印机吗,有装打印机都可以打印啊,不行就是打印机装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安的是虚拟打印机,打印机安的没问题,我在其它软件都可发用也都好使

网友:
在CAM里面打印吧,方便好用。

网友:
pads9不是可以直接输出pdf了么?还是彩色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是的不过那时候没安,现在又安了个9.3,和7.4一起用方便多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file/cam,然后在CAM下设置好参数,再在EDIT下设置好要layer,然后再OUIPUT DEVICE下选择PRINT,然后在Device setup里选择PDF打印机,最后按RUN即可!

网友:
安装 Adobe Acrobat 版本  。。 就可以在CAM中导出PDF文件了

网友:
谢谢啊  很好用

网友E(2011-11-09):
    输出的比例小,如何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下了安上后还是不好用我安上了,可是点完确定就没啥反映了

打印设置好之后要点击run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出的比例小,如何搞????

    在options里面设置center,好像都是有些偏小了哦,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2012-07-08):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嗯,在CAM中是可以的,楼上的师兄们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