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导出插件元件坐标与宽度(两个脚的脚距)

楼主(2011-07-07):
公司买了自动插件机,编程时需要插件(两脚)元件的中心坐标与宽度,就是两个脚的脚距,导出坐标可以用basic scripts,请教如何导出两脚元件的脚距。

网友:
我们是用标准的库来解决的.
如100mil.200mil,300mil..,,600mil的库.
生成的报表中,看到相应的封装名就知道是什么间距.

网友:
插件机是挺麻烦的,焊盘改动比较大

楼主:
jimmy的方法不错,我之前没有想到,我司的封装库也是有脚距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