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时会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

楼主(2011-07-07):
我的allegro工具,开启时会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层的厚度是0,是叠层结构没设置好

网友:
它说你绝缘层厚度是0.是不是只有一层。

楼主:
叠层设置了12,不晓得是叠层哪个设置的地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e/change editor--SI630,然后在这个版本下把绝缘层厚度是0的地方改了,保存后后再change editor回design620

楼主:
6#的大侠,SI630 是什么东东啊 我的是15.7版本

网友:
我也想請教一下SI630是什麽?謝謝。

楼主:
实际上是介质层的厚度 设置成0了。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个警告可以忽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