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文件是否可以转成protel

楼主(2011-07-07):
我朋友给了我一个DM642 pads格式PCB文件和原理图文件,我不会PADS,请问各位朋友是否可以转化成protel格式,如果可以,请帮我转下,谢谢。Q385157936

网友:
没软件,你可以在论坛上搜索下,有教怎么转

网友:
转成txt文件和asc文件,可以直接转入protel的最新版本,然后可以存为低版本即可~~~,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加我的Q903886164

网友(2011-10-13):
有的版本低的不支持 但是可以通过AD 转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