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利用HFSS建模提示的警告

楼主(2011-07-07):
1)在做validation check时提示警告:solving inside a solid with high conductivity may require a large mesh.
这个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2)在仿真的时候未出现结果,有可能的原因是?
谢谢

楼主:
仿真的时候有两个问题:1)there are no boundaries to define "port" correctly;
2)Simulation completed with execution error on server: Local Machine

网友(2011-08-10):
模型里面有一个SOLVE inside (具体名字是啥我忘记,家里没装软件)的 别沟上 就OK了
反正那个表示你需要计算模型内部的电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