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PCB布局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07):
有个概念不太清楚:
电源层和地层不走线,大面积铺铜,一般是这样吗?
如果是个两层的板,一般是双面布线,一面焊器件,默认一个TOP,一个BOTTOM,器件和信号放在TOP层,电源和地另一层吗?我头一次画板,不知道怎么来安排!!!高手给点意见和建议,小弟谢过!!!!

楼主:
有木有,有木有!!!

网友:
首先声明,偶不是高手。
但可以给你点意建。
两层板,只有一面放器件时,
除了地线,其他线尽量走在器件面。

网友:
电源不一定非要铺铜,走宽一点的线就行了。但是地最好是整块的,这样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全部完成后 最好在Top和Bottom层全部铺上地 这样屏蔽性较好 当然最好先跟客户商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