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关于摆原件

楼主(2011-07-07):
做layout 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不懂电路。汗,大学白上了。  请教大家,大家对自己设计的电路部分的东东都懂吗? 要是向我不懂电路,那怎么摆原件呢?不知道该把哪些原件摆哪,求助一下。 我做的是scanner产品。

楼主:
请大家分享下,平时摆元件的经验,谢谢啦。

网友:
摆元件无非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定位器件,如各种接口固定。2.热设计的考虑,不要让器件挡着风道。3.工艺要求。回流焊和波峰焊需要的注意事项。4.按照原理图分模块摆。先放主电路,各种匹配电路看板子的疏密程度。不要把源端和终端匹配电路放的太离谱。5.拉线考虑。保证密教芯片有足够删除孔的空间。高速线保证顺。6.隔离器件如变压器,FV等一定要摆对位置,不要起不到隔离外部干扰的作用。7.对时序线长有要求的,特别是仿真后不能长于莫个值的。期间摆放要满足条件。8.满足以上要求后整板看着美观大方,疏密有致。    好了,知道的全给你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

网友:
客气客气,有些方面就一句话。理解起来并做到很难。最好有实际案例,那样理解深刻。都说数字和模拟要分开。有时候调试时发现LAYOUT一个数字的孔在模拟区域,孔正好连着时钟驱动。调试后那就惨了。这种东西都是理论学好,多做,犯些错误,不要太低级的。慢慢水平就提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这两天摆了一个案子,摆的可费劲了,到布线了,发现摆的太密了,都没地方打过孔。 又一顿大改。 真的发现摆原件好好难啊,痛苦啊。我得多多练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