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有关DTMF信号处理 MT8888C

楼主(2011-07-07):
请教,MT8888C -TONE 脚 外围电路两个开关管的作用。附图绿色框框

网友:
不知道你的VR2之後接到甚麼東西? 我猜測是限制防止後端大信號逆向回到U13,用來限制電壓的最高水平.

楼主:
VR2后面接一个CDMA模块,
那两个开关管串接,和使用一个开关管有什么区别呢,两个开关管串接 不是将压降x2了吗

网友:
一个开关管會使輸出水平剩下約0.8V,两个开关管串接輸出水平會達到1.6V,輸出信號大一點比較不容易被干擾,如果开关管多了,限制電壓水平的效果會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