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在手动布线时,怎么看不到当前线的宽带?

楼主(2011-07-07):
pads2007在手动布线时,怎么看不到当前线的宽带?请高手指教!

网友:
    快捷键  R   0.01 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看不到当前线的宽度的数值,

网友:
    状态栏,右下角。

楼主:
    我这里也有这个显示,但是它是不变的,如下

楼主:
    如上图:状态栏显示的是w:0.5,其实我的线宽是0.1524,不知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楼主,你应该看状态栏的左下角。如图。

楼主:
    走线完了后可以看到,但是在走线的过程中就看不到:

楼主:
    谢谢您,我知道怎样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