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在layout里面可以走线,在router里面不行,谢谢~~

楼主(2011-07-07):
求助,这个文件在layout里面可以走线,而在router里面五路如何也走不出线,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有情各位高手指导一二,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了,还是不行,无限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图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果然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过,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走线的时候出现了以下的报错图片然后就自动关了~~

网友:
板上存在很多"垃圾"(这是由于操作或设计不规范造成的),顺带BS一下mentor公司.

你键入I,然后再导出低版本的asc,再重新导入就可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将文件发给我,我用我自己开发的小程序帮你修复.再BS一下mentor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已经I过了,不行哟, bs mentor公司~~~~~~~~~

网友:
如果解决不了,将文件发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依然不行,文件我已经上传了呀,你可以直接下载,大师哥~~~~~~~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属于设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设置问题,但是设置正确以后,一走线就死机了,文件自动关闭了~~~~~~

网友:
说明你的软件安装不成功,或有多个版本的多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发现什么问题……退出估计是特殊焊盘比较多的原因,不能走线是因为设计规则中层面未添加到可用走线层中,过孔也没设置。

网友:
在PADS中的基本设置问题,设置好后,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