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9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07):
我是新手,我在画6层板,中间两个内电层做电源层和地层,请问如何设置在地层中不是GND的其他过孔周围的挖空距离(避让距离)设置大一些?详解,谢谢!还有就是实心区域和多边形填充挖空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那个是BGA的,里面有很多过孔,如果统一这样设置,因为挖空距离太多,会导致一些电源点连不上,所以要另外设置规则把GND那一层单独距离设置大一点,而不影响VCC层,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
还有就是实心区域和多边形填充挖空分别是什么意思?
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实心区域和多边形填充挖空分别是什么意思?
什么作用?请指教

指哪一层?“实心区域和多边形填充 ”指什么?可否截图看看- ^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通常是在BGA的地方设置局部规则,让那个BGA区域的孔在平面层   到其他的距离都减小,这样就可以过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局部怎么设置?那里有很多网络,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