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布线时候,为什么布完线后,飞线不消失,我是新手~~

楼主(2011-07-07):
问题如题目,附一张连线的图,红色线为以连接的线,但是连接的飞线,不消失,怎么办,有谁能解答下吗?

网友:
是不是线没有接到焊盘上呢。
连线时,PIN有打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 PIN我点到了

网友:
你可以先用show element 看看你画的线是不是cline 如果是的话 那你重新连一下 连的时候在右边find选项卡中选中pin 然后再将pin与pin相连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试试激活布线命令后 选中那根飞线 看看应该连哪些net 在没有串联线要求的情况下 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line,我想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啊,我创建网表,导入都没有错误,而且这是个2层板,层叠也没改变什么,请问导入网表时候还要进行什么设置吗,我想打过孔时候,也提示VIA不存在,难道是路径没设置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奇怪 那你点布线的时候 能不能选到飞线呢 照理说应该能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可以选中飞线,但是布线时,点上去,飞线就是不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底层走的吧,很明显右边红色线没有从pin中间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options选中snap to connect 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底层走 还是不行 同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连线时候的设置,如图,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前面布线前,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不是說你連接上線了,但飛線沒消失啊,那你看看你連的線的net是不是與飛線的net一樣,如果你連的線的net是dummy就說明你的線沒連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问题,很奇怪,但是你第一张的图片确实没有从管脚中间走,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络还是有的,如图片,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啊?卡住了老半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短消息,把你邮箱给我下吗,我发你看看,一个简单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