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能画出这样的弧度吗?

楼主(2011-07-07):
RT,我用COPPER怎么只能画出直线呢,选上ARC的话也画的弧度老是一个上半圆然后一个下半圆的。
还有COPPER和COPPER POUR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copper 选上 add arc以后可以画出来,多动动鼠标,就能改变弧线的状态。
-----------
copper是“死铜”,不会按照设计规则自动避让其它网络的内容。
copper pour是“活铜”,能按照设计规则自动避让其它网络的内容。
画好copper pour后又有flood和hatch两个操作。
copper pour画的是“期望”的铺铜范围,flood命令会将你期望的面积和设计规则结合,生成“实际”的铺铜范围。如果设计规则有变化,或者布局布线改变,请从新使用flood命令来计算“实际”铺铜范围。
hatch命令是查看你最后一次flood命令的结果,察看时不考虑其它任何情况或条件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