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命名的含义。

楼主(2011-07-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ad100X180o60X140o,此规则命名的焊盘各个数字都代表啥?Thanks!

网友:
你可以先把那个孔放到板子里 然后选择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然后选中那个孔 在右边options中选择edit 里面会有这个孔的详细孔径 盘径的信息 那些数字应该是以这些参数为基准的

网友:
焊盘椭圆形100x180mil,钻孔椭圆形60x140mil。O代表椭圆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