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Allegro网络出错,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7):
错误提示:Error:netlister failed
                 Please referto Session log or netlist.log for details
一直提示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是刚学allegro,开始把原理图和网络表弄好,再设计PCB库。请知道的朋友多多提示。谢谢!!

网友A:
生成网络表失败,请根据Session log 查找原因,是不是你生成网表的方式有问题啊?

capture到ALLEGRO的2种方法(经典).PDF (560.26 KB, 下载次数: 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网络表失败,请根据Session log 查找原因,是不是你生成网表的方式有问题啊?

还是同样的错误,生成网络表的方式应该没有问题,直接是默认的设置。但是错误还在,有个IC元件我删除就没有问题,IC上的NC教我全部都加了NC编号的。好奇怪。

楼主:
感谢二楼的朋友回复,发现问题了,除了NC脚之外,另外还有两个PIN脚名称是一样的,原来的原来图在PADS里面是OK,Allegro里面不行。

网友(2012-09-20):
为什么我的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可以看看netlist.log 都说了什么error了,从这里着手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成网络表失败,请根据Session log 查找原因,是不是你生成网表的方式有问题啊?

网友:
下来学习学习,我这也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