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割patition走线时,线上出现菱形,怎么去掉?

楼主(2011-07-07):
用的是allegro,最近在割patition走线时,线上出现菱形,在测线长度时一段一段的,如下图,用F5点,也点不出什么。
只有把以前的整段线删除,才能没有。
请问,怎么样,不用把以前的走线删掉,也能把它去掉啊?

网友:
    把partition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patition还存在,要一段一段接,有什么快捷方法吗?

网友:
    这个就是cpoint,我用reuse module的时候也遇到过。关注

网友:
选中所有trace,然后unlock,然后修改部分拉线

网友:
    或者是把整个板子做为一个patition,export出去,然后在import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cline被fix~然后解的时候解得不完整。所以该cline部分fix,部分可编辑,就是变成这样子! 先把整条trace解fix,在拉一下那里就OK了!仅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建了group,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于博士画的那块板上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方块,正不知道道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
    6楼的方法是肯定可以的,但繁琐一点呢,也可以对相关线进行cline export,import动作,亦可,import前先删除各段cline

网友(2013-09-06):
    10楼正解  武威!!!

网友(2013-10-11):
    导subdrawring出去再导进来。平时导pation时候要DB检查。

网友:
    删除重新画,只是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