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件转型

楼主(2011-07-07):
   求助各位大虾,本人从事layout3年,想转行硬件这一块,但不知从何下手,可否请各位帮忙提供下建议,如何能有效的向硬件这一领域过度,并且深入发展,谢谢

网友:
基本的要會畫原理圖,並且要懂得電路原理,精通不同領域的硬件調試.

舉例來說: FPGA的設計, 研讀可能用到的MPU結構, ADC/DAC的要領, 各種不同的接口特性<RS-232> <USB> <I2C> <SPI> <I2S/PCM> <PCI-E>..., 不同的記憶體特性, 不同的SENSOR作用... , 如果有RF那要學習的東西又更多了...反正就是很多啦~~~ 不過可以先從手上工作接觸到(或是用的到)的學起.

學無止盡!

网友:
要学的很多啊,器件,接口,信号,系统。。。

网友:
要学习的东西还是蛮多的!!!不过还是得从基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