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于高速串行接口关注什么

楼主(2011-07-07):
对于高速串行接口,是关注先好均衡后的效果,还是均衡前得效果,请牛人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都没人帮忙下 我自己顶下

网友:
均衡一般指的是接收机端,最重要的当然是看均衡后的眼图和BER。但是选取合理的均衡,首先得看通道的响应情况。

对于示波器而言,均衡前的眼图当然是最真实的,均衡后的眼图在示波器上是通过软件模拟实现的,未必能代表接收机的情况,所以一般还要用芯片来环回测试真实的链路情况。
对于发射机一般是指加重,加重的程度也要是通道的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通道,这个一般要关注s参数。

对于时钟,得关注CRU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人,小弟还有个问题,均衡的参数设置是针对整个片子设置的,还是每个channel可以单独设置。 像ddr2的odt功能,只能整片是一个设置么

网友:
均衡是针对每个通道。
ODT是另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个芯片上所有的通道都可以有不同的均衡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