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时,很多器件无法就近排列,看不清管脚号,也看不到网络标号

楼主(2011-07-08):
布局时,觉得麻烦,看不清管脚号,有些管脚号藏在里面,不知道大家怎么操作的,这点protel好多了。不知道达人们怎么操作的?

网友:
布局要看管脚号? 比如四方形IC,你可能分不清方向,做封装时不都有标明第一脚吗?布局时只看摆放方向吧?哪需要看管脚号啊? 你要看也行,改大管脚号的字体大小. 还不行的话建议用protel.

楼主:
需要就近排列,看清管脚号,方便排器件,不是一股脑儿全堆在旁边。

网友:
你把属线打开就可以开到了,不过会比较乱,建你用你熟悉的软件去做。如果你是想学习这个软件,就要按照这个软件的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