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都有哪些版本啊?

楼主(2011-07-08):
rt啦,看样子有2004,2005,2007这几个主要的版本,但逛论坛前面的“EE”、“wg”、“EN”等等完全不了解,哪位给介绍一下啊?
还有pads是什么,一个组件吗?

网友:
简单地说 EXP=EE=WG=EXPEDITON,EN是mentor另一款软件,有2个布线引擎,其中一个来自EE,PADS则是mentor主打中低端市场的软件。这3款软件有很多组件是相同的,比如IOD,DXD,HY等。至于版本,这3个软件都有各自的版本,10年5月份之前 都有2007.X之所,现在都是7.9.X和9.X等。PADS最新的是9.3;EE最新7.9.2;EN不是很清楚。另外,现在Mentor主推EE和PA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得好棒~
顺便问一下,我安装2005exp sp3,总是弹出说log read error,安装完后Mentor Graphics没有论坛里提到的dmgr,只有一个Mentor Install,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Mentor Install是mentor用来安装所有mentor软件的中间件。至于log的问题,重装一下试试,注意尽量按照默认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是重装的了,路径完全就是默认的,还要注意什么呢?网上的安装教程太笼统了,有没有好些的安装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