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导出符合SMT生产的贴片坐标文件

楼主(2011-07-08):
电路板现在大量采用贴片机等自动化设备进行生产,需要提取元件在 PCB 上的坐标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准确率,
我们可以直接从 PCB 设计文件中导出相应的贴片器件坐标数据.

网友:
第一次离jimmy如此之近~~

网友:
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
Jimmy的东西要顶顶啊

网友:
提高一下自身的实力

网友:
    支持,jimmy,你的文章很专业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
人生本是一学习的过程 ;俺在学习中

网友: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正是需要啊

网友:
这个也要回复啊 呵呵

网友:
想问一下,FILE-cam plus生成的SMT坐标文件,怎么用?用excel打开也不是表格属性?还有在选择输出格式的时候是怎么选的?我们的贴片机是什么韩国未来的,不知道哦啊该出什么格式的?请版主,还有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谢、工,叫我问你,你那要结构主管不,要的话就拉他进去

网友(2011-08-09):
正需要,来看看

网友:
不错,正需要这个东东

网友:
学习,看看是不是同自己的做法一致

网友:
四个汉字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

网友:
我找了好久了,今天终于看到了

网友:
还没学到呢?现在看到了

网友:
mn
kojl
kl
k
i
k

lk

网友:
    操作如下:Tools——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中生成

网友:
    是否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个0603封装的电容,在decal中pin1在原点正上方,pin2在原点正下方。也就是说与X轴正方向的夹角为90°。在导出坐标文件时显示该器件方向为180°。也就是pin1在下方,pin2在上方。但是SMT厂家认为器件水平放置为0°,该器件相对于X轴正方向顺时针90°,不是180°。所以,由于参考0度角的不同导致贴片会产生错误。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对于初学的我来讲 太实用了

网友:
    感谢,正需要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原来只会用PROTEL导出X,Y坐标。

网友:
看看好东西,pads9.2的选项好多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9-19):
    谢谢版主,我现在需要这个了

网友:
    感谢吉米的教程。

网友(2011-10-21):
    kan kan shi bu shi wo xiang yao de ,xiexie

网友:
    请问如果封装原点不在元件中心是否不建议用方法一?

网友:
学学 嘻嘻嘻嘻

网友:
看看,都忘了。哎

网友:
    你说的第二种方法,好象导不出有一定斜角的零件的坐标

网友:
    来看看。。学习下,每次导出来的坐标给SMT都说有偏差

网友:


网友:
呼呼,再次学习

网友:
怎么倒呢?

网友(2011-11-20):
回答正确

网友:
    不错,正需要这东西。

网友:
我的第一种方法无伦如何都不行???

网友(2011-12-24):
    嗯嗯 来取经

网友:
    赶紧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我来补习了

网友:
嘿嘿,又找到个实用的东西了

网友:
原先只知道allego有这个功能

网友:
看看,下来学学

网友(2012-02-01):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2-03-06):
JIMMY 出品  定属精品

网友:
感觉好实用喔

网友:
好東西當然要推一下的阿!!!

网友:
    PADS如何导出符合SMT生产的贴片坐标文件xuexixia

网友:
RE: PADS如何导出符合SMT生产的贴片坐标文件 [修改]

网友:
前来学习,感谢亲爱的吉米

网友:
很想知道哦

网友:
    经常遇到坐标偏移的情况。

网友(2014-05-05):
我一般是用方法二导出SMT坐标文件,但有一个缺陷就是,只要不是(0度&90度&180度)放置的器件,都导不出来,还有插贴合体的器件也是如此,需手动输入坐标数据。【用的是pads9.5版本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jimmy大师,昨天看了你的书与视频,关于坐标文件的生成。
第一种方法:基本脚本(PADS 9.5)
1.在我win 7系统下(家电脑)无反应。
2.在XP系统下(公司电脑)生成文件中没有坐标文件,如下图
第二种方法,CAM Plus
在XP系统下没反应,如下图。
请教jimmy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jimmy大师,昨天看了你的书与视频,关于坐标文件的生成。
第一种方法:基本脚本(PADS 9.5)
1.在我win 7系 ...

第一种方法下了个51-create cad file,脚本文件就可以了。如下图。
第二种方法建立了两个文件但没有坐标文件,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