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中已经布局的板子如何批量修改元器件封装

楼主(2011-07-08):
因为板子上元器件比较多,而且我已经把原来的00603R,0603C布局好。现在把原理图的都修改了,希望能都使用0402R,0402C

现在的问题是,PCB导入网络表,元件还是原来的封装,如何批量修改这些0603为0402那,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
按照这个0402的datasheet 建立一颗零件,把0603的在你的原理图中修改成0402的footprint,value ,在你的brdfile中updata symbol 就可以了 。

网友:
我觉得是生成网表 重新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网表已经重新生成,PCB也已经完成布线。现在symbol都想改成0603封装的,难道只能都删除了原来的再导入才可以更改。

请教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同志。

网友:
原理图中修改好了,重新导入,旧封装就变成新封装了。

楼主:
重新导入,原来的布局布线的元件是0603,导入后还是不变。
删除原来的元件后导入才能出现新的封装0402
我用的是SPB16.3 是不是有bug什么的。

网友:
原理图上改了  重新导入pcb封装肯定也会改撒

网友(2011-08-25):
我的也是这样的,从原理图中改掉封装信息后,生成网表,在allegro中重新导入后封装没有变化。还是原来的。

网友:
库有问题,太混乱了

网友:
混乱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个混乱。

网友(2011-10-17):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