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SPICE 无法仿真

楼主(2011-07-08):
小弟几天前下载了Pspice 16.3版本,在win7下运行发觉eval库里面的场效应管竟然都不能编辑pspice 模型,以至于无法仿真有应用此库MOSFET的电路,小弟尝试了许多办法,但都不奏效,版本16.3是严格按照shoot的破解步骤破解完成的,记得在破解说明的最后证明阶段,发帖者已经采用并仿真了IRF的晶体管,给出了波形图,为此小弟百思不得其解。还专门下载了orcad的9.1学生版代替16.3版,学生版里面虽然eval库能够编辑NMOS和PMOS的模型参数,但竟然工具栏里实在找不到仿真项!!非常的郁闷。

如果哪位大侠能够解决此类问题,或者给小弟一个在win7下运行的完美的pspice版本,小弟不胜感激,在此拜谢。

网友:
没试过,帮你顶

网友:
本人是 WIN 7 使用 OrCAD 16.3 版本, 也是 shoot 的破解方法, 使用起來 OK , 沒遇見你的問題.

猜測你的問題可能是操作上的問題, 或是一些環境設定(pspice file 屬性是不是 Read only? 你是否有 WIN 7 管理員權限去使用 OrCAD 的文件夾? 試試看用超級管理員的權限去跑 pspice 的程序), 並且建議不要使用中文路徑.

网友:
有 eval.lib 庫 , 在 C:\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library 裡面, 也是可以編輯啊.

网友A(2012-02-09):
求教程啊  本人新手 刚刚学习 下的就是orcad的9.1学生版  还是 直接学习版本高点的好?目前只想先熟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程啊  本人新手 刚刚学习 下的就是orcad的9.1学生版  还是 直接学习版本高点的好?目前只想先熟悉一下

建議是找比較多人用的版本,這樣遇到問題的時候,才會有人回答,並且會更容易知道是不是軟件本身問題。
如果有安裝新版的,建議順便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