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最小线宽约束的设置----在线等答复(已解决)

楼主(2011-07-08):
各位好!
      在设置线宽约束时,我设置一个名字为power的约束集,把约束指向net,并且设置如下:
      min line width 20mil,max line width 100mil
      min neck width 5mil,max neck leng 100mil
     出现的问题信号线从焊盘出来就是20mil,而且从两个间距很小的焊盘中间走线时线宽也不减小至5mil,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在assignment table处也对约束进行了选择,按power约束来走线;
以前并没注意过“min neck width ”和“max neck leng 100mil”,也没做过相应改动,都是默认值。

网友:
有点不明白,你设置的最小线宽就是20啊,min line width 20mil。
走线的时候默认的就是这个,当然不会变了啊

网友:
哈哈  你设置的是min line width 20mil直线肯定是20了,
min neck width 5mil  是指neck的线宽,如果你想走5mil的话,必须用neck model,
      而且你设置的max neck leng 100mil,意思是neck model情况下最长走线为100 mil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你设置的是min line width 20mil直线肯定是20了,
min neck width 5mil  是指neck的线宽,如果你想走5mil的话,必须用neck model
      而且你设置的max neck leng 100mil,意思是neck model情况下最长走线为100 mil

请问neck model怎么设置啊?

谢谢

网友:
route的时,右击会出现neck model的选项,选中之后就可以是ncek模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2011-09-08):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