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元件布局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1-07-08):
我是菜鸟,想问一下大家,PCB那么多元件大家是按照什么要求的放置的

网友:
原理图咯。。。。

网友:
结构和原理图    最好能了解些相关的EMC和DFM方面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在导入网表后,元件在PCB板上的布局是按照什么规则来的,应该不能想放哪儿就放哪儿吧

网友:
规则就是电路的功能和性能要求,有时不得不折中一下。

网友(2012-11-20):
    按照信号流向和电流流向。

网友:
    按照电路的功能模块~~

网友:
    先根据原理图整理出信号流向图和电源流向图,然后有结构要求的先放置,接下来再将大芯片根据飞线放进去,再根据原理图进行模块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