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EE7.9 Dxdesigner中:project board block schematic sheet的关系

楼主(2011-07-08):
新手请教各位:EE7.9 Dxdesigner中:project       board       block     schematic     sheet   这几个东东之间是什么关系?刚开始接触EE7.9 Dxdesigner,弄半天没弄明白。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1-09-07):
一个工程里面可以有多个板子即board,每个board都对应一个pcb文件,每块板子的原理图分为平坦式和分层式(英文翻译为分等级式),在分层式原理图中,每个block为一个原理图模块,block与block之间只能使用port相连接,全局网络名在每个block内分别起作用,schematic是每个block的实体,一个block对应一个schematic即原理图,在同一个schematic内,网络名是全局的,同名网络之间不用添加port就能够相连,多张sheet组成一个schematic即一个原理图模块由多张图纸组成。在平坦式原理图中,没有block,只有schematic和sheet,原理同上,因此平坦式原理图要注意同名网络是全局的即整个工程中只要网络名相同,在电气上就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工程里面可以有多个板子即board,每个board都对应一个pcb文件,每块板子的原理图分为平坦式和分层式(英 ...

    了解了,解释的很详细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