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孔是长方形的怎么做啊!!!!!!!

楼主(2011-07-08):
焊盘孔是长方形的怎么做封装啊!

网友:
还没做过,都是做圆形,U型,或者倒圆角的。我们公司目前的PCB厂家比较落后,长方形的金属化孔还做不出来。

楼主:
U型,倒圆角 怎么做啊!!!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U型,倒圆角 怎么做啊!!!请教!!!!

U型的

楼主:
你这个是哪个软件啊?我用的是PROTEL 2004 啊!!!那里面有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哪个软件啊?我用的是PROTEL 2004 啊!!!那里面有这个吗?

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

楼主:
哦。那PROTEL 2004 里面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我们厂 什么样子的焊盘孔 也能做 并且是孔化的
详情可站短
其实就是事先把你想要的形状的槽孔先打出来 在金属化 再沉铜不就是了。。。

楼主:
哦。那行。谢谢啦。

网友:
99SE不可以直接做长方形的焊盘孔,可以在开槽层绘制类似的孔,AD 09以后发行的版本是可以的

网友:
画个大的椭圆形焊盘     孔就用板框那层在焊盘上画出来

网友:
做这种异型焊盘是99SE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哦?PADS这方面比较强!

网友(2012-04-13):
利用mechanical1(机械层)来绘画。。。。。。。。

网友:
方形孔也能做啊 有什么不能做的 做在机械层 挖个方形槽不就是了

网友:
99se不能直接做的,可以在画封装的时候在焊盘上面用外框层来画一个你想要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