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蚊器的电路

楼主(2011-07-08):
好,似乎那些软件驱蚊的都是假的。
请教硬件驱蚊的实现方法,想做到手机上。
多谢。

网友:
可以用 NE555 起振,使頻率發生於 20KHZ  到 40KHZ 之間即可.

网友:
这个东西我做过,就是产生一个频率,蚊子在这个频率范围内受不了就飞走了。不过这个由一点点声音,不过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