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在orcad里面制作bga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问一个在orcad里面制作bga元件的问题

    BGA的管脚是按A,B,C,D,...,AE,AF这样定义的
我在excel按照管脚从1到416的次序排列好这些管脚
    复制到orcad里面的电子表内
然后先保存,再分割元件为多个模块A,B,C,D,E
但是发现这个元件导入原理图中后同步pcb发现管脚跟pcb封装对应不上,乱了
重新点开orcad里面的电子表,发现电子表里面排序不是按之前的复制过去的顺序了,按A,B,C,D,E与A,B,C,D,...,AE,AF打乱了

如果才能实现数字编号与字母编号同时保证不出错呢?用的版本是10.5
    发现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位制作过的朋友给讲下注意事项?

    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pcb里面的封装按理应该是pin1对应A1,pin2对应A2
为何在orcad里面制作出来的A1,A2不能对应pin1与pin2(假设A1与A2按功能划分到在不同的元件part里面)
    orcad里面制作bga与对应pcb封装是怎弄的?
如果不能一一对应的话,那给pcb封装会带来无尽的麻烦,因为从原理图来的元件的管脚编号全打乱了

楼主:
    为何ORCAD里面制作的BGA元件不能对应PADS的BGA封装?

    在ORCAD里面制作元件库,按BGA的排列次序A、B、C....AF来制作,加起来416个,按功能分割成5个大模块

    PADS里面按照BGA制作向导行列为26X26,中间为8X8焊盘,外侧含4圈焊盘,其余为空,共有416个pin

    但orcad原理图导入padslogic中发现A1对应的不是管脚1,而是pin59了;因为原理图按功能模块划分后A1被分配在其他part里面

我用的是pads2005

    但是我尝试了2007,9.1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用A1-A14这样的例子做了一下实验,但还是不行,同步的时候提示这样的错误)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Part Type T has the following pins not found in PCB Decal T:
    1(A9) 2(A8) 3(A7) 4(A6) 5(A5) 6(A4) 7(A3) 8(A2) 9(A14) 10(A13) 11(A12) 12(A11) 13(A10) 14(A1)
Non matching PCB Decal T affects the following parts:
 U1.

Single/Zero Pin Net Warnings
----------------------------
    No single or zero pin nets.

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
-----------------------------
No connectivity errors or warnings.

    请问高手在制作BGA的时候是怎做的呢?这样的问题是否遇到过?如何解决的?

PADS好像支持VB宏,有没有宏可以完成类似的功能处理?将A1分配到pin1+A1的对应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