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做异形焊盘?

楼主(2011-07-09):
请问各位高手,在allegro中有没有办法做异形焊盘了,能知道的请多多指教,在此不甚感谢!

网友:
先做shap再用做焊盘,几乎可以做任意形状的焊盘

网友:
楼上对啊

网友(2012-02-21):
有没有具体的呀

网友:
    先建shape symbols
    再将shape作为pad 作用
偏移量根据实际需求
    其他都一样

网友A(2013-03-03):
    能不能导入DXF进去做SHAP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导入DXF进去做SHAP

可以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