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11-07-09):
敢问:16.3的PCB,16.2的Schematics,有没有办法将二者关联?

网友:
你转一下版本就行了撒

楼主:
我用16.3的版本打开原理图,可是和PCB不关联,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把schematic和PCB 放在同一个目录下,用16.3的版本打开原理图......

网友:
学习的路过帮顶。。。貌似可以转换的,同属1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