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llegro To Expedition怎样用的啊?

楼主(2011-07-09):
请教高手allegro To Expedition怎样用的啊?

网友:
看看这个软件的帮助把
步骤大概可分为以下几步:
1、将translator 提供的skill 复制到allegro的 home 环境目录下
2、在allegro 下运行 skill load “dfl_main.il”,按提示输出
3、运行translator,第一个框找到生成的那个结尾为mgc的目录
4、点run ,最终的exp结尾的目录就是生成的exp的pcb文件了

楼主:
在第4步是出现运行错误的提示,进行不下去。

网友:
前面的步骤有什么错误吗?
还有,用的哪个版本的转换器和allegro版本,貌似这些都会有影响的

楼主:
前面的步骤没有提示出错,用的Allegro16.5和EE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