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Designer激励源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09):
1、        SQ做仿真,我们经常只要需要输入相应的频率和占空比,一般SQ里默认50%.就可以得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波形,还带有电压幅值.' SPEECTRAQUEST激励信号是控制IBIS的开关,并不是所谓的buffer输出波形,buffer输出波形这个脉冲仅仅加在OutBuffer的Input上,而真正驱动传输线的是OutBuffer的输出,输出波形的幅度和rise时间是根据ibis model的vi和vt曲线得到的输出波形

Ansoft Designer\Nexxim提供了多種訊號源產生模塊,其中兩個常用的"V_CLOCK_W_JITTER"、"V_PRBS"

1、

Ansoft Designer在加的时钟激励我就不明白了:
2、
周期我能理解是1/f.
我不明白的是为何要设置上升时间 下降时间,还有 ,设置依据是什么?激励的上升时间由模型的RAMP确定得看IBISramp数据来设定吗?

还有IBIS模型我也不明白啊

LOGIC是时钟激励输入。Pull up/pull down:标准输出缓冲器的上拉和下拉晶体管。其他3个脚Enable、 out_of_in 、 LOGIC_IN 是啥?
Enable接PULL UP 代表啥?请教广大智慧的网友,谢谢》

网友(2012-09-18):
大侠,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急需求解能告诉我嘛?就是那个模型的上拉和下拉以及out of in等方便怎么接?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410-1-2.html这个帖子应该会有所帮助,另外要是了解详细的话请查阅designer自带的help文档,软件的help文档是最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410-1-2.html这个帖子应该会有所帮助,另外要是了解详细的话请查阅designe ...

谢谢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