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DRAM的地址线比数据线长一倍多有问题吗

楼主(2011-07-09):
最近也在布SDRAM,但由于空间的原因,地址线有2500mil ,而地址线最多整体加长至1000mil,数据线和地址线分别等长的,数据的速率是133MHz,希望有经验的人指导指导

网友:
要看芯片手册,在范围内即可

网友:
做过,但长度差没这么多。

帮顶,请有丰富经验的帮忙解答一下吧,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
对,这个要看看手册才知道的!!!

网友(2012-06-23):
手册上也没有哇!你们的手册上通常会有走线方面的建议么,没看到过。

网友:
楼主这个因为速率比较低,地址线比数据线长,且数据线和地址线分别等长,把走线间距再调大些,性能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的建议如下:
1、数据线组内等长;
2、地址线尽量短,可不用做等长;
3、调整摆件,使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等走线尽量短(短优先原则);
4、走线间距尽量大些,我觉得至少8mil;

网友:
嗯,差不多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