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电源层得问题

楼主(2011-07-09):
    再画PCB的时候,我们一直有时候在做电源层,地层,那么这个电源层,地层是根据什么得来的   不会是凭空拿一个面做地层吧。还有 电源层有时候要分割,为什么要分割,分割有什么好处么。如果直接按照原理图来看,我们直接将线连在一起就可以了,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好像用不着。

  我是新手,提的问题可能有点简单,请不要见笑

网友:
高速信号走线必须有参考层,所以必须得有地层

网友:
必须得有参考层,那样信号才有回流平面。还有就是保证高速线的阻抗。一般都是控制在50ohm,差分控制在100ohm。你如果直接用线连,那么所有走线都没参考平面了,有严重的si问题。电源平面最好保证一个完整的平面。如果分割了,信号线最好不要跨分割。

网友:
电源层与参考平面层的阻抗控制在1欧姆左右,信号层与参考层控制在50欧姆左右,差分控制在100欧姆左右

网友:
像高速电路板,因为他要用做阻抗匹配,需要用到参考平面,如GND和VCC层就是他的参考平面层来的,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知道了不了?

网友:
搭顺风车问个问题:如果是TOP,GND,VCC,BOT,但在VCC层也有部分走线,请去如何控制叠层阻抗匹配。

网友:
Top,GND,VCC,BOTTOm,
这样4层,介质层用1080的PP片,3,5mil的厚度,这样5.2mil的线宽差不多50欧姆,差分线5/8差不多是100,用si9000可以算出来

网友:
参考平面的问题,没阻抗就无所谓啊,有阻抗的话,没有参考面,阻抗没法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