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样在菜单栏增加一个属于自己的菜单,把一些skill放在里面

楼主(2011-07-10):
请教高手怎么样在菜单栏增加一个属于自己的菜单

网友:
在你cadence的路径下找到allegro.men文件 例如C:\cadence\SPB_15.2\share\local\pcb\menus\allegro.men  打开后可以进行编辑添加菜单  我的是15.2的

楼主:
十分感谢,我试试

网友(2011-09-27):
16.3 做不了

网友:
16.3可以添加的哦!我刚刚才加完哦!

网友(2012-01-28):
16.5可以添加

网友:
See axlUIMenuXXX functions.
For example axlUIMenuRegister() (since v16.3) may be used for insertion your own menu item.
For early versions can be used axlUIMenuFind() and axlUIMenuInsert() functions, for adding new item to the end of the exist menu.

网友(2013-04-22):
15.7的好像没有axlUIMenuFind() and axlUIMenuInsert() functions 等等 如果在15.7下用怎么办

网友:
    1、 设定环境变量:
        首先建立SKILL和SUTENV(这个文件名可以随意起,)两个文件夹,位置可以随意放置,不过我是放在了candence 文件夹下,这样感觉比较整齐。然后添加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和用户HOME 变量,如下图。

    系统变量

    HOME变量

    2、 设定allegro.ilinit 文件:
        在SUTENV 文件下建一个PCBENV 文件夹,接着在PCBENV 下面建一个名为allegro后缀为ilinit的文档,可以用写字板或者像UE 程序编译之类的软件,设置语法如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SPB_15.7/skill")));
    load("xxx.il");
    load("xxx.il");

    “D:/Cadence/SPB_15.7/skill”就是设定好的SKILL 文件夹的位置,注意“/”而不是“”,“xxx.il”代表着所要加载的函数。现在可以把所需的skill函数全部放在SKILL文件夹里吧。

    3、 修改allegro中的菜单:
    可以选择把设定的菜单放在HELP之前,名子自己定,内容自己添加。设置的代码如下:

    POPUP "&Sutee"
    BEGIN
    MENUITEM "&Align Symbol", "align_sym"
    MENUITEM "&DRC Walker", "drc walk"
    MENUITEM "&Hilight Net without TP", "hl_ntp"
    MENUITEM "&Netlist Editor", "net_editor"
    MENUITEM "&Unit mil/mm", "cale"
    ………
    ……
    END
    "&Sutee"主菜单名字,"&Align Symbol"下拉菜单内显示的名字,"align_sym"加载的skill 函数的文件名。把上面的代码分别添加到allegro.men、apd_xl.men、cbdsymbol.men 和pqlayout.men文件中。如下图的例子:

    注意:每加载一次SKILL函数都要重新启动一下allegro软件。
    好了,要做的工作已经做完,接下来任务就是你的了,想添加什么skilL函数随便你啦!!
    希望给你带来好的帮助!

网友:
    直接加到.men文件里就可以。查看下user preferences里的menuload和menupath参数,然后更改menupath第一个路径下的.men文件就行了。格式可以参考.men文件中原来命令菜单的格式。

网友:
    谁知道类似EDA365 skill这样 自动加载的,而不用修改.men文件的,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