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我的器件有些是以中心为原点,有些是pin1为原点,怎么批量统一成一种

楼主(2011-07-10):
布线步的差不多了发现器件或是中心为原点,或是pin1为原点,怎么统一呢?有人说不统一后续不好处理,为什么

楼主:
对工艺不是很了解,为什么要统一呢?!懂工艺流程的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t贴装器件一般原点放在器件中心,方便生产贴装器件。
插针器件一般放在pin1脚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做的时候很多器件都是其他人做的,有些是pin1,有些是中心。这样的话会造成什么影响,对工艺不是很了解。中心又是怎么确定的,有些不规则的器件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封装器件只是区分是表贴还是插装!然后按照贴装器件一般原点放在器件中心,插针器件一般放在pin1脚调整原点就好了。
    插装的原点对生产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smt贴装器件,不调整在中心,机器不好抓器件,贴装容易偏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已经布局和布线都差不多了,有些是pin1的贴片,怎么改成是中心的呢,贴片多些。制作的时候直接是把pin1设置成x 0 0,。那么中心为原点的怎么设置这个原点呢?插针的就是连接件没几个改起来也方便。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重新update 封装,很多器件位置都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up---drawing size,在MOVE ORIGIN里输入需调整到的坐标就调整好了。
    至于update封装时器件肯定会飞掉的,因为原点都变了。不过你可以先把布局导出去,等更新封装时再导进来,就不会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不知道如何具体操作。我得一个一个的把封装改过来,虽然很累也很傻。改好后,怎么导出布局,等封装更新后再把布局导入?是这样嘛,具体怎么操作?好像自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而且有些器件的中心精确不了?

楼主:
    大家没碰到这种事嘛,布线布好了,发现元件中心不一致,贴不了。

楼主:
    手工焊接的话好像没问题,但是机贴好像不行,具体我也不清楚,求达人解释下,应该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