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里面点击走线就能显示线宽

楼主(2011-07-10):
如何在allegro里面点击走线就能显示线宽,该如何操作!谢谢!,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这个不知道,不过点击选中了走线,直接Show Element不就行了吗,什么信息都有了

楼主:
你确定会有显示线宽么^你可以再去看下!

网友:
用16.5版本可以

网友:
你可以在display里面去设置

网友:
16.3d版本的怎么设置啊,我也想让它显示,可不知道在哪设置,只能Dispaly--- Element

网友A(2012-01-07):
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就OK了

照做了,不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做了,不ok

网友:
这个图是哪个功能下的呢

网友:
选好药看得属性后点下线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5?
16.3下界面不同没segment选项

网友C:
不必点击,光标滑到哪根就显示哪根

网友B:
你是16.5的吗?
16.3没这个选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16.5的吗?
16.3没这个选项的

是是是,是16.5

网友:
用show element 时 不选net选项,就ok了

网友:
    對啊~~16.5才有喔

网友(2012-03-03):
    16.5稳定不?我还在用16.2

网友:
    在16.5中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必点击,光标滑到哪根就显示哪根

网友:
    晕还没有装16.5的,有了这个功能是好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