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如何修改约束规则

楼主(2011-07-10):
cadence16.3版本不像cadence15.7版本一样通过setup/constraint命令设置标准的约束规则,这个在cadence16.3是如何设置的,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
全部在CMGR里面,而且比15.5简单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在CMGR里面,而且比15.5简单很多。。

你说的CMGR是什么 ,我是新手,提的问题可能有点简单,请不要见笑,呵呵

网友:
set up  下的constraint 下的最后一项,constraint manager  ,里面的physical 和spacing就是线宽线间距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