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via是否打在格点上

楼主(2011-07-11):
检查前先把BRD文件的User Units 改为MILS 否则会出错..............

369 Bytes,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50,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A:
回复 楼主:

16.2 测试无效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我用15.2测试 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5.2测试 是可以的~~

大锅15。2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6.3测试不行!
命令是:via_check?

楼主:
我刚学skill,程序可能写得不好,哪位大哥修改下啊 多多指教 谢谢啊

网友B:
我下载  可以使用的啊!也是1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  可以使用的啊!也是15.2。。。。

大锅,现在还有多少人用15.2干活的啊

网友:
15.5下测试可用,谢谢LZ。

网友:
    LZ为什么不要16x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16.2 测试无效不知道怎么用

    16.2 可以用,只要VIA沒有在Grid 上就會以 Temporary highlight 的顏色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