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16。3,030的补丁,为什么线,零件等不能被高亮,急

楼主(2011-07-11):
    打了allegro16。3的030的补丁,为什么线,零件等不能被高亮,急

网友:
    下载048的补丁吧

楼主:
    能否发一个给我,谢谢

楼主:
    我对BGA做了FANOUT,会不会也有影响?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16.3最新补丁32

网友:
    另外,应该不是打补丁出的问题,好好看看相关设置,find中的勾选项

楼主:
    打开别的板子,在别的板子里是可以高亮的,但是别的板子里BGA和VIA,CLINE等移动时没有一起就移动了,所以才会怀疑到FANOUT上,那还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板子里不管高亮哪里的线,都不行

楼主:
    16.3最新补丁32 ,这个在哪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