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65mm pitch BGA的布线经验

楼主(2011-07-11):
最近有个项目要求使用0.65mm pitch的BGA布板。布线时使用通孔。
BGA的球大小为0.25--0.35mm封装焊盘大小0.35mm(可以考虑改小点), fanout孔为C14d6,但发现要按照4/4(mil)无法出线了。。。本人对板厂的制程能力不是很了解,所以具体的规则自己也不大清楚怎么设定比较好。希望布过这样的板子的高手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网友(点评):
此CPU貌似三星S5PC220?

楼主:
    补充一下。现在板子要求做6层;
    请综合考虑一下参数的建议:
1.BGA封装的pad大小
    2. via大小(内外径)
    3.走线的线宽线距(希望走4/4)

网友:
    局部可以用3.5mil的线宽和线距.

4/4做不到的.

楼主:
    只是3.5/3.5板厂能不能做呢,价格应该很贵吧

网友:
    局部是可以的.价格要比4mil的高.

    问题是你做不了4mil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么小的线宽!

网友:
    你把球改小一点:11.811mil

    这样就可以走4 /4 了.

楼主:
    谢谢jimmy ,我已经这样做了,我把球改为12,孔还是打的16/8的孔,然后下面两层往外引,里面的往里面引,因为之前不敢改小,所以提问题的,感谢大家支持哦。。。
    现在线是可以拉出来了,但是还要调整,给电源留出路径来哦。。。

网友:
    TO:楼上,如下图,你的球焊盘完全可以用0.25即10mil的,后面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楼主:
    是的,我今天看见你给的这个数据了,奇怪的是:表格中封装中land pad的尺寸为什么会比球的直径还小呢?这样好焊接吗?不过以后还是知道了、。。。。

网友:
    NSMD这是考虑到焊装压力,所以要做得比球的直径小.

网友:
    0.65 Pitch的BGA通孔板,仅供参考

网友:
    不能上传附件,郁闷

网友A:
    请看下图,你就知道为什么焊盘要比球的直径要小了。

楼主:
没看明白,上面BGA substrate是什么,有BGA的脚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2012-10-12):
学习了,要设计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也没看懂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大侠帮忙解释下

网友:
好东东,果断收下

网友B(2012-11-28):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 ,我已经这样做了,我把球改为12,孔还是打的16/8的孔,然后下面两层往外引,里面的往里面引,因为 ...

你好,很感兴趣你的设计,现在我有个疑问想了解一下,你打16/8mil的孔,按照4mil的间距4mil的线,两个孔之见在内层是无法走线的,希望你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很感兴趣你的设计,现在我有个疑问想了解一下,你打16/8mil的孔,按照4mil的间距4mil的线,两个孔之 ...

你可以错开打孔啊,我们那个芯片中间有几排是没有焊盘的,所以焊盘可以像最外面的焊盘那样拉出来打孔啊

网友:
这样的话也就是一排孔要占2排打孔通道了,如果BGA要求全扇出,会比较困难,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错开打孔啊,我们那个芯片中间有几排是没有焊盘的,所以焊盘可以像最外面的焊盘那样拉出来打孔啊

另外你中间的焊盘有没有需要引出的引脚呢,是不是全是电源和地引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看下图,你就知道为什么焊盘要比球的直径要小了。

    请问一下,为啥solder mask的开窗为啥要比land pad大呀。搞不明白,目前我遇到的正好相反有何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为啥solder mask的开窗为啥要比land pad大呀。搞不明白,目前我遇到的正好相反有何道理。

 小间距的BGA的solder mask可以不补偿

网友E:
    16/8的孔会较明显较大地增加你板子的成本,建议改成20/12,按3/3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间距的BGA的solder mask可以不补偿

Jimmy版主啥意思,不明白有图有真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6/8的孔会较明显较大地增加你板子的成本,建议改成20/12,按3/3出线

20/12走不出来线。

网友F:
    如何根据BGA pad的大小和间距,设置fanout via的大小,设置走线线宽和间距???求解,大侠有什么资料么没个模型,想不出来怎么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12走不出来线。

将BGA BALL改成0.27大小,BGA区域用0.45/0.25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BGA BALL改成0.27大小,BGA区域用0.45/0.25的孔

过孔与过孔之间用多大的线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何根据BGA pad的大小和间距,设置fanout via的大小,设置走线线宽和间距???求解,大侠有什么资料么没个 ...

BGA Routing Guide

网友(2012-12-28):
引用 网友D:
BGA Routing Guide

多谢JIMMY

网友:
1、PAD缩小,然后走4/4
2、孔8/12,目前正规点的厂家,0.2的孔是没太大的问题,但注意板厚与孔径的比,太大会有问题

网友G:
我做过这样的BGA,TI方案的。孔用8/15,而8/14的话板厂都会开始告诉你这样会使钻孔误差到与孔焊盘相切了,8/12我看做不了,即便能做也不能量产。

网友:
另外,我这边做MID时吃过0.65mmBGA的亏,因为板子较狭长(100*80mm左右,1mm板厚,TG135),BGA在中央!样片贴片不良率超3成!板厂和贴片厂都是规模不小的量产厂。而BGA是做球径0.3mm的(11.8mil),后来改为0.32mm基本解决,最终改为0.33mm(13mil)。所以这跟PCB板厚与尺寸,板材TG值,制程(无铅炉温更高些)等都有所关联。如果做小尺寸板,应该0.3mm可以,没试。

网友:
好,赞一个,虽然我没布过,来这里学学也好

网友(2013-03-08):
感谢各位的宝贵经验

网友(2018-05-16):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这样的BGA,TI方案的。孔用8/15,而8/14的话板厂都会开始告诉你这样会使钻孔误差到与孔焊盘相切了,8 ...

    如果用你说的8/15的通孔 ,线宽线距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