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7.4无法安装

楼主(2011-07-11):
我今天装了好多次,都不行

请大吓们指点....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我装不上的时候都把C:/MenterGraphics文件夹删掉再试。

楼主(2011-11-05):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我装不上的时候都把C:/MenterGraphics文件夹删掉再试。

网友:
应该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