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2破解流程

楼主(2011-07-11):
用原EE7.9破解工具,破解流程:
1、
C盘下建立名字叫flexlm的文件夹,将所有破解文件COPY到此文件夹。
2、

安装mentor 程序文件,在装license server时,要求指定license.txt文件,此时选择SKIP,其他按默认安装完毕。
3、

进入DOS命令行,输入:lmutil.exe hostid -n –ether命令,获取HOSTID,取前段值为hostID
4、

修改mdltech_nl文件内的HOSTID为刚获取的HOSTID,保存
5、

make_nodelocked文件生成license.DAT文件
6、
执行MakeLic-hd文件生成license.txt文件,并会自动更新到flexlm文件夹的license.DAT文件里,关闭license.txt文件会话窗口
7、

设置环境变量,指向flexlm文件夹里的license.DAT文件
   到此破解完毕

网友:
郁闷啊,无法破解

网友:
1、获取计算机的网卡MAC地址,可使用command窗口运行“ipconfig/all”,得到如下信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IPCONFIG/ALL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
        Host Name . . . . . . . . . . . . : owner
        Primary Dns Suffix  . . . . . . . :
        Node Type . . . . . . . . . . . . : Unknown
        IP Routing Enabled. . . . . . . . : No
        WINS Proxy Enabled. . . . . . . . : No
        DNS Suffix Search List. . . . . . : ***.com
Ethernet adapter 本地连接: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com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11-22-33-44-55
        Dhcp Enabled. . . . . . . . . . . : Yes
        Autoconfiguration Enabled . . . . : Yes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10.5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192.168.1.1
        DHCP Server . . . . . . . . . . . : 192.168.1.1
        DNS Servers . . . . . . . . . . . : 192.168.1.1
        Lease Obtained. . . . . . . . . . : 2011年3月14日 11:07:30
        Lease Expires . . . . . . . . . . : 2038年1月19日 11:14:07
Physical Address表示的信息就是你的计算机的网卡的MAC地址
2、打开mdltech_nl.src文件,将刚才得到的MAC地址(去掉“-”)换“HOSTID=”后的12位字符
如:FEATURE mentorall_s mgcld 2020.00 1-jan-2021 0 9D64908EE0E370E3442E HOSTID=001122334455 ISSUER=ICKC_2009
3、双击执行批处理文件MakeLic-hd,以生成license.txt文件
4、双击执行批处理文件make_nodelocked.bat文件,以生成license.DAT文件
5、在C盘下建立创建名称为flexlm的文件夹,并将license.DAT和license.txt文件复制进去
6、安装EE2007.9,第一次指定license.txt文件,继续安装后选择nodelocked,下面的license选择MGLS,继续安装,再指定flexlm的文件夹里面的license.DAT文件
7、安装后不要启动mentor,查找安装目录下所有的MGLS.DLL文件,然后用破解文件夹里面的MGLS.DLL逐个替换,也不多就十几个。
注:有人说可以用替换命令replace,我试着新建了一个批处理文件,replace.bat
replace.exe /r /s mgls.dll .\7.9EE
保存后将replace.bat和mgls.dll一起复制到安装目录下,如C:\MentorGraphics,点击运行replace.bat即可,之后运行软件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这样破解可以,但是expedition pcb功能没有破解开

网友:
这里有个问题3、双击执行批处理文件MakeLic-hd,以生成license.txt文件
这一步,可以直接在破解文件里面找到.DATA文件,你把属性直接更改为TXT就可以
当然我是这样改的到时没什么问题,除了我自己上面说的那个让我烦透了的东西

楼主:
不用替换MGLS.DLL文件

楼主:
破解文件如下图:

楼主:
按我讲的方法可完全破解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的 和以前的破解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享下破解文件!!
我的邮箱:wxkhappy@163.com

网友:
无法生成license.txt文件啊!!!

网友:
谢谢楼主,请分享一下破解文件,非常感谢!邮箱:z_xping@sina.com

网友:
    又见“一坨屎”头像!郁闷。

网友B:
    有的机器就是破不了!只要装好ee7.9.2并且破解之后,再装lp wizard只需要把7.9.2的mgls。dll替换lp wizard的就能运行,modesim和questasim都一样,可惜,不是每台机器都能用

网友(2011-08-21):
    我的机器不行,提示出错。

网友:
你们的主程序是在什么地方下载的?

网友:
9.7.2的安装步骤哪个是正确的,我安装了四五遍,依旧不行!

网友(2011-12-24):
主啊,分享一下破解文件吧!

网友:
哪里有破解版的安装软件下载??可以分享一下吗》?
yh.techmessager@gmail.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就是破不了!只要装好ee7.9.2并且破解之后,再装lp wizard只需要把7.9.2的mgls。dll替换lp wizard的 ...

    那有什么要求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什么要求没有?

有的机器有虚拟网卡,无线网卡,这个会导致破解失败,毕竟license以影片序列号和有线网mac作为参照

网友:
    破解都没那么麻烦啊,直接用MentorKG.exe文件的命令MentorKG -pach X:/MentorGraphics/EE7.9.2 这样就会生成License.txt,然后拷贝到X:/MentorGraphics/Licensing即可,此破解对于PADS和EE均通用。

网友:
    可以提供下crack吗,我怎么也装不好啊

网友:
    谢谢了。
慢慢搞一下。

网友(2012-03-17):
    请问有没有  ee7.9.2 下载连接 有的话 可以告诉我吗x谢谢

网友(2012-07-06):
    给个破解文件吧!
3809447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