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真遇到Node ** is floating,但是连接没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1-07-11):
小弟刚学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有看到解决方法是:现在out文件中找出你的folating net是在哪个元件上的,如果是电容的话,在其两端并个大电阻(20G);如果是电感,则在其上串联一个小电阻(1m)。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但这是为什么?总不能每次都这样吧

楼主:
我按照之前看到的方法试了一下,不行。。。求助呀

网友:
    地选错了,应该选带0的那一个地才行!!!

网友:
    c3接地的节点加上地

楼主:
    C3端忘了一个地,接上结果一样
带0的地??

楼主:
    请问带0的地在哪个库中

楼主:
    确实是要用带0的GND,搞定了
    是不是PSPCIE中,必须要用这个地呀
    如果仿真中需要用两个分离的地,怎么办呀

网友:
    没仔细研究,我也用带0的地解决的。所以能告诉你。带0地应该是的全局节点地。